[讨论] gvim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11):
问下在gvim操作中,假如有一串字符,比如supermark,我想把其中的字母u直接换成k,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吗?原地替换

网友:
...只要替换supermark为skpermark就行了?
%s/supermark/skpermark/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是,我的意思是用键盘的快捷操作

网友:
按f搜索u然后R命令由普通模式进入替换模式之后按k完成然后按Esc返回普通模式,不知道是不是你要问的

网友:
用r替换成u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,还有一个问题,可以把一个位置的字母通过r的方式直接换成两个吗?我发现只能一个换成一个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没想出来比较好的办法,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换完之后再按a键插入一个。

网友:
:%s#u#k#g

网友:
整个字符替换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