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he ESD

楼主(2018-01-11):
请教大神,ESD的管子,源端和漏端的孔间距没有按照最小规则,增大孔间距有什么作用?

网友:
帮您顶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增大了接触电阻,这样明显不好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样做为什么会增大接触电阻,需要从工艺的角度解释吗?有些电路的ESD管子确实是这样做的,但是不知道有何作用,是因为从电路分析确实要增大源端和漏端的电阻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接触电阻,什么是横向导通电阻。见过打两列孔的,还真没见过,增大孔间距少打孔的。

网友:
我看到的ESD都是最上面最下面的孔要离SAB远一点,中间孔的间距一般都是最小间距

网友:
一般不这么做,只需要按最小space放置cont孔即可

网友:
增大contact距离 增大drain端的电阻  相当于限流  有时候还会在drain端加高阻层  而source端一般不处理

网友(2018-03-19):
drain 端要流大电流  co自然越多越好 用最小的space rule 拉大距离的做法 没见过

网友:
因为无论源还是漏,都是通过很多接触连接到metal.接触孔之间是并联的关系,减少接触孔后,相当于增大了接触电阻!并且源漏扩散区,接触孔少了,也增加了源漏的电阻。这些电阻起到分压和限流的作用。当然不能减少很多,因为电流密度的关系,必须有足够的接触孔才可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