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hdl语言 一个连线的问题,port位宽不匹配

楼主(2018-01-11):
首先有3个模块A,B,C;
A模块有一个13位的输出A_OUT; 声明一个signal    A_OUT_w   :  std_logic_vector(12 downto 0)连接这个端口。
B模块有一个13位的输入B_IN;
C模块有一个10位的输入C_IN;
A模块的输出同时作为B,C的输入,连线如下:
.....
B_IN=>A_OUT_w;
........

C_IN=>A_OUT_w(9 DOWNTO 0);

报错port位宽不匹配,到底是应该怎样处理呢?

楼主:
错误找出来了,犯了好几次的错误,这样写是没有错误的。错在哪里呢?我一直用的是Verilog语言,换到vhdl老是要弄一个component来弄一下,结果程序改着改着就忘了这个component。

网友:
特别讨厌 vhdl 的代码,  公司vhdl 的老代码, 都是以前延续下来的, 特别恶心,  我今天也被这破玩意搞了半天。

网友:
因为VHDL是军方搞出来的,比较死板规范化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