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nterface信号的采样和驱动

楼主(2018-01-11):
如图所示,在wr写有效的下个时钟沿时,当memack为低时,需要将wr、addr、datao延时一个时钟周期
请教各位大佬,用sv怎么能够实现???

楼主:
为什么图片没有穿上去

楼主:
wave

wave

重新上传波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   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,这是我个人对你所提问题的理解,如果你有好的办法还望你分享,我的理解如果有偏差还让你你指正,互相长进!!       首先我对你的环境的结构不清楚,但是如果想保留接口信号上一拍的值,我认为应该建立三个变量,发送前将接口信号保留在变量中, 如果当拍拿到的事务包符合发送上拍请求的条件,则把事务包对应的位改变为保存的上拍变量的值。
      其次我对的你的环境整体结构有点兴趣,还望你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