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关TetraMAX读入的STIL文件

楼主(2018-01-12):
新手做DFT,问个可能是小白的问题。。

我用DFTC插扫描链,生成了一个带扫描链的综合网表design_scan_syn.v、一个DEF文件design_scan_syn.def,和一个STIL文件design_scan_syn.spf。

然后,我用design_scan_syn.v和design_scan_syn.def去做布局布线生成版图和网表design_pr.v。

然后,我把design_pr.v和DFTC输出的design_scan_syn.spf一起读进TetraMAX做ATPG,覆盖率可以,仿真也没啥问题。

现在有一个疑问:design_scan_syn.spf是和design_scan_syn.v对应的,能不能用它来为design_pr.v做ATPG呢?

网友:
不能,综合网表和版图网表只是功能等价,并不是完全相同。而且通常在布局布线生成版图过程中扫描链会重新排列,从而影响ATPG的结果

网友A:
可以,spf文件是指导TMAX去做trace chain, drc和ATPG,里面定义的各procedure或者clock control就是dft designer想法的具体体现,是让TMAX知道用户想做成什么样的ATPG,因为spf文件里的定义是对inputs操作,pr前与后从top看inputs是一样的,还可以用。向量仿真对于pr后网表就不能用了,需要新跑向量再仿真,pr的网表和syn的网表做LEC,注意忽略由于scan reorder引起的Q->SI上的non-equivalence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回复。
我想您说的应该是基于综合网表的ATPG结果不能直接给布局布线的网表用,我同意您的看法。不过我想咨询的是综合工具输出的STIL文件是不是也能给布局布线网表做ATPG。我看了一下DFTC输出的.spf文件,里面没有涉及网表内部的信息,所以我想只要布局布线前后设计端口没有变,应该是可以用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:)

网友(2018-08-26):
可以用的,如果你的pr网表和spf不对应了反而才不太对!

网友(2018-12-26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请教下fm有没有命令可以忽略scan reorder引起的不等价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不知道,没用过,可能没有。因为scan部分的逻辑reorder后就是不等价的,情况还比较多样。这个不等价没有关系的,只要case设好保证func部分逻辑等价,scan部分的逻辑不关心等价。scan部分的逻辑主要看ATPG和前后仿没有问题就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谢谢回复,我后防遇到点问题,不知道大神有没有遇到过,反标sdf的时候报
SDF Warning : Cannot find  timing check $setup(posedge SN, posedge RN,...) for SETUPHOLD, 一个寄存器两个异步复位 SN,RN。
但是仿真是过的,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引起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我用DFTC吐出的spf文件和pr后网表做ATPG(在pr过程中做了scan reorder的操作),这样是可以的吧?我在做形式验证的时候,工具自动将test_mode和scan_enale设为0,并没有出现Q到SI的no-equivalence。 先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可以做ATPG的,出向量的ATPG都是基于最终的网表工具自动将test_mode和scan_enale设为0, 意思是你让工具吐出的比较的环境?如果是的话就是工具帮你决定了case_analysis,自己也可以改的,没问题的
假设自己亲自看网表确实做了reorder,那么test_mode和scan_enale设为0的情况下还有没有Q到SI的non-eq, 我记不清了,你可以把这两个case拿掉跑一下,也有可能是工具吐出的环境会吃fv或者s息,故意mask这个reorder引起的non-eq

上次问的RN,SN问题没看明白,没有看到你的库,网表和sdf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回复,我直接拿pr后(做过reorder)的网表和rtl比较的,所以没有Q到SI的不等价。
RN和SN的问题可能是sdf的格式跟lib的格式不一样导致的,pt吐出的sdf格式,timing都是用SETUPHOLD来表示,但是lib中是单独HOLD来表示的。

网友D(2019-08-13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spf文件是指导TMAX去做trace chain, drc和ATPG,里面定义的各procedure或者clock control就是dft des ...

您好,歪个楼请教您另一个有关DFT的问题,做ATPG时用的网表需要带电源(power)和地(ground)的信息吗?
就是一般说的带PG的网表,还是用不带PG的网表做就好了?
插链的逻辑为同一个电压域,不存在多电压域混合插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您好,歪个楼请教您另一个有关DFT的问题,做ATPG时用的网表需要带电源(power)和地(ground)的信息吗? ...

同一个domain不需要,如果有跨domain的path,检查这些q到si的isolation或者level shifter有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