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验证short问题

楼主(2018-01-12):
VDD与VSS打Label打在了两条不同的线上,为什么还是有short呢??求指点

网友:
别的地方有short呗  把整根线高亮出来慢慢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是ICC里面没有说有short问题,究竟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ICC的short看不准的,fram view和实际版图有差距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在你的IP内部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看看highlight的net有没有穿过一些IO/IP/MEM 如果有可能是与这些硬核单元 内部走线出现了short 这个在ICC是看不到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确实有这个可能,现在在排查。谢谢指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现在在排查。谢谢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这是extraction results里面的问题吧  排查到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很尴尬,小白一个,还没找出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源跟地线也不会很多吧  你就顺着一条线找下去就行了  应该只是打错了一个label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