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 跳出循环的语句是什么?

楼主(2018-01-12):
各位大神,小弟查阅搜遍手头的资料,也没找到。求大神指点。

网友(2018-04-08):
skill好像不支持这种操作。
只有一个return 配合prog使用,但是实现的是跳出整个procedure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您的回复,确实最后没有找到怎么break,最后只好换了一种写法绕开了。

网友:
skill里面没有break语法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谢回复。貌似LISP语言都没有break语法。
   另外我还发现skill对方括号[]的处理与正则表达式很容易冲突,即使有\转义也非常不方便

网友(2018-06-28):
Have you try to use "while" to implement your code.
It's much easier to jump out of the "while" statement

网友C:
For example, if you want to jump of of a for loop "for(i 1 100 ....)", you may write it as

flag = t
while((flag && i<101)
   .....
   .....
   if(....., flag = nil)  ;if the condition is true, then jump out of the while loop
   i = i + 1   ;increase the index

);whi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办法!
   感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方法不错

网友(2023-07-27):
引用 网友C:
For example, if you want to jump of of a for loop "for(i 1 100 ....)", you may write it as

跳出来如果想继续下次循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