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做工程,直播错误,共性错误,欢迎大家给指导。

楼主(2018-01-12):
FPGA很繁琐,RTL过了,综合未必过,综合过了,实现未必过,实现过了,bit未必能生成,bit生成,write bit 未必能成功。
我现在的问题是write bit无法成功,即无法烧写成功。
为什么无法成功,ltx文件有问题,解决方案如下:
解决方案
This error is seen when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a .bit file and .ltx file.
Sometimes changes made in the ILA are not reflected in the .ltx file, causing a mismatch between the .ltx and .bit file.
To work around the issue, please do the following:
  • Open the synthesized design.
  • Use the following Tcl command:
write_debug_probes -force filename.ltx
Use the new .ltx file when programing the board.

但是我在tcl输入后又有问题。
netlist design是什么东西,vivado中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。
大家帮忙看看吧。

网友:
你烧错 ltx文件了吧

楼主:
错误改正试出来了。
打开综合design就可以了。
关于ltx文件,我觉得是,我没具体查看,问题就是上面我贴的英文,给的解决方案,是正确的。

通过我的实践,认识如下:

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:修改工程,各种编辑,然后综合实现,但是原先的ltx没有跟着更新,结果新旧产生矛盾冲突。
2. ILA是跟ltx文件有关的。
3.解决方法,打开综合design,提示过期一定要reload,tcl框中输入write_debug_probes -force filename.ltx
   ltx文件名随意,英文就行,注意输入这条命令回车之后,会提示你产生的ltx文件放在了哪个目录,之后烧写程序时,会烧写两个文件,ltx文件还有bit文件,ltx文件选择刚生成的ltx文件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