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拿到一个设计,怎么分析一个设计的时钟,怎么确定哪些pin要设置成exclude_pin?

楼主(2018-01-12):
拿到一个设计,怎么分析一个设计的时钟,怎么确定哪些pin要设置成exclude_pin?  有经验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哪些pin要设成exclude_pin,哪些要设成nonstop_pin,哪些要设floating_pin,究竟要怎么才能确定下来,是要跟前端的同事一个一个pin的讨论确定还是有什么诀窍吗?
  我拿到一个设计,第一步要做什么,一整设计很难从电路图中看出设计时钟结构,一个一个看的话又不能看到总的时钟结构,究竟要怎么分析?是要跟前端的人了解清楚吗?

网友:
现在的工具中nonstop_pin都会自动识别,exclude_pin一般讲就是不需要跟其他sink做balance的pin,比如clock divider中的reg,reset signal的sync reg等等,floating_pin就比如需要使用useful skew的一些reg mem的clock pin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他问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些,您说的都是工具自己识别的,它的意思是一些需要人为去分析的Pin,您说的那些都是工具自己就分析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请问,您说的意思是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 you for replying, learn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