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里的 halo 指什么?

楼主(2018-01-12):
“isHaloBlock bool No Indicates that the instance is a halo block”

在多处遇到这个 “halo”. 有点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,请熟悉的人帮忙解释一下这个概念。
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感觉可以理解为hardblockage一样的东西,但halo会随着memory移动一起移动

网友:
类似icc里的keepout margin 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的,我的理解就是两个工具给起了不同的名字

网友:
给power domain,IP模块等设置隔离环,阻止外部单元和走线出现在此区域内。

网友:
routing  obs  or   not  place  std cell

网友:
就是个blockage, 但是会随着block移动

网友(2020-12-09):
A halo is an area that prevents the placement of blocks and standard
cells within the specified halo distance from the edges of a hard macro, black box, or
committed partition in order to reduce congestio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