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求助]Cadence后仿报错,电阻redefined,新人求帮助

楼主(2018-01-13):
萌新一枚,最近在学习Cadence,PEX跑完了做后仿,结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ERROR (SFE-3): "input.scs" 39: The subckt `rnposab_pcell_0' is being redefined. Previously, it was defined in line 29 of `input.scs'. Remove or rename either definition.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.

// Library name: smic18mmrf
// Cell name: rnposab
// View name: schematic
// Inherited view list: spectre cmos_sch schematic veriloga ahdl
subckt rnposab_pcell_0 MINUS PLUS
parameters segL=10u segW=500n
    R0 (PLUS MINUS) rnposab m=1 l=segL w=segW
ends rnposab_pcell_0
//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.

// Library name: smic18mmrf
// Cell name: rnposab
// View name: schematic
// Inherited view list: spectre cmos_sch schematic veriloga ahdl
subckt rnposab_pcell_0 MINUS PLUS
parameters segL=10u segW=500n
    R0 (PLUS MINUS) rnposab m=1 l=segL w=segW
ends rnposab_pcell_0
//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.

不知道怎么解决,找了一下找不到相类似的问题,希望各位能帮助一下,十分感谢

网友:
你的网标里同一个cell定义了两次  第29行应该也有一次 。删掉一个  如果两个subckt rnposab_pcell_0 MINUS PLUS 是一样的话

楼主(2020-06-18):
谢谢楼上,当时是不太清楚在哪删,后来就是找到simulation目录下的那个cell view,里面有个input.scs还是csc,打开编辑,删除就好了。
这么久不想挖坟的,不过在eetop经常看到,有人提了问题没解决,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人又遇到在帖子下提问的情况,这问题又太新手了,还是一记洛阳铲

网友(2021-01-17):
楼主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嘛?我以前有IC615没出现,用IC617就出现了,找不到解决办法。。。

网友A(2022-04-05):
可是删除之后,点击run,会重新生成一个input.scs覆盖删除后的,还是会出一样的错,怎么办?

网友B(2022-06-07):
引用 网友A:
可是删除之后,点击run,会重新生成一个input.scs覆盖删除后的,还是会出一样的错,怎么办? ...

你好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有解决吗?

网友(2022-07-23)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有解决吗?

最后我是重启virtuoso后,重新打开ade,create netlist之后再进行删除操作,之后直接点击run,注意不是netlist and run,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22-09-15)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,当时是不太清楚在哪删,后来就是找到simulation目录下的那个cell view,里面有个input.scs还是cs ...

谢谢老哥

网友C(2024-04-21):
好奇怪啊,删完点run就又出现了。。。。点的确实是run不是netlist and run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奇怪啊,删完点run就又出现了。。。。点的确实是run不是netlist and run

我也遇到同样情况,不知该如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