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kc705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8-01-13):
本人小白,写了一个让led每隔一秒闪烁的程序,用vivado2015.4下载到kc705板子上led只是一直亮,不闪烁。同样的源程序我放到ISE下载到另一个黑金的板子上好使。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,我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?是vivado上的xdc约束文件写的不对?还是kc705板子的配置有问题?还有,有没有可以测试板子是否好使的代码?我在官网找到的都是一些关于DDR3,PCIe,HDMI的,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太难,而且有些是在2014版本上写的,在2015.4上需要更新IP核,而我又不懂具体要怎么修改。下面是我闪烁led的代码

module led_1(
    input clk,
    input reset_n,
    output reg out
    );
//(*keep = "TRUE"*)reg [27:0] count;
reg [27:0] count;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)
begin
    if(!reset_n) begin
        count <= 28'd0;
        out <= 1'b1;
    end
    else begin
        case(count)
            28'd200_000_000:begin
                out <= ~out;
                count <= 28'd0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default:count <= count + 28'd1;
        endcase
    end
end
endmodule

这是我自己写的xdc文件:

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AD12 [get_ports clk]
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18 [get_ports clk]
create_clock -period 5.000 [get_ports clk]

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AB7 [get_ports reset_n]
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15 [get_ports reset_n]

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E18 [get_ports out]
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25 [get_ports out]

这是我整个工程文件
恳求各位大神指点

网友:
先用示波器看一下out 信号对不对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板上led的正面和背面都是贴片封装,请问像这种全是贴片封装,应该怎么测波形呢?

网友:
1. 检查信号的管脚约束;
2. 检查输入时钟是否正常;
3. 按复位键试一下

网友:
时钟频率一样不,闪烁太快的话,肉眼分辨不出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按复位键我试过,没用。管脚约束,管脚我是按照官方的文档分配的,板上的时钟是200MHz,只有create那句是我自己写的,不知道我这么写对不对;请问检查输入时钟应该怎么检查呢?
板子我自己用官方的BIST文档测过,那里面测试的时候led可以实现流水灯,但是官方的测试文档中的项目测试板上各个部分的所有功能,包含多个IP核,看不懂。本来想能不能从官方测试文档中找到实现流水灯的方法,但是太复杂,没找到。

网友:
用chipscope看看就可以了

网友:
kc705的按键输入是负脉冲吗?如果是正脉冲你的复位键就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