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AIF文件和VCD

楼主(2018-01-13):
请问,SAIF文件和VCD文件有什么区别?当给PTPX吃时

网友:
ptpx吃的是vcd文件,saif提供rtl-netlist的dff的map关系,map文件帮助ptpx解析vcd波形映射到netlist的dff,会准确点,但没有map关系,ptpx从dff名字也能大致找到映射关系的,ptpx不准的,就是大致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,不太懂,为什么有时要把VCD转成成saif,VCD不是可以直接被用?何必多此一举哦

网友(2023-12-25):
好帖。希望了解的大牛能指导一下。

网友:
有段时间你在这里刷屏了,最近没怎么见你了。

俩个差别是vcd是波形文件,saif是翻转率文件,
vcd描述一根net在那个时间点翻转,saif描述了这个net在这个vcd波形周期内翻转了多少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