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uvm phase跳转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14):
最近在学习UVM实战一书,在代码清单5-45中的最后,有一段:
33 if(!has_jumped) begin
34     phase.jump(uvm_reset_phase::get());
35     has_jumped = 1'b1;
36  end
37  phase.drop_objection(this);
38   end task

请问如果进入到33行的begin,为什么35行会执行呢?不会在34行直接跳转到reset_phase去吗?

网友:
完成当前的phase
在进入下一个phase时检测下一个phase是什么

没有仔细研究过代码,不过用上去是上面这个感觉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楼上描述的,要完成这个phase才会跳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