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目前流行的斜坡补偿方式是什么?

楼主(2018-01-14):
因为毕设是设计一个在峰值电流控制模式中的斜坡补偿电路,最近看了一些论文,发现斜坡补偿方式大致有固定线性、分段线性和自适应这三种,老师让我自己探索。对于电路方面只有大二学过模电点分,请问哪种比较容易上手?
还有,斜坡补偿方式和工艺有关吗,我看到的自适应的大多用的是CMOS,分段线性的用的是BCD,有些疑惑?

网友(2018-03-21):
和工艺的关系不大,固定的斜坡补偿基本可以胜任大部分的应用情况。

网友:
在负载电压变化比较小的应用中,固定的胁迫补偿就可胜任;负载电压变化比较大的应用使用自适应的斜坡补偿更有优势。
斜坡补偿除了本身的补偿功能外,尽量不要影响环路,对于峰值电流模来说,斜坡补偿的斜率影响了满占空比下的电流限,特别是轻负载跳重负载的情况下。
需要注意这个情况下的电流限问题,否则会引起阶跃过程中电流受限,影响响应速度。

楼主(2018-04-25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解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