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公司FPGA的AS配置问题

楼主(2018-01-14):
请问ALTERA公司FPGA使用AS配置时,配置文件下载到EPCS存储器过程中上位机是否只有写操作没有读操作,具体操作时序怎样,为什么用示波器观察不到下载过程的写操作

楼主:
顶顶顶,求大神解答

楼主:
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配置文件下載到EPCS有兩種方式:
1.經由JTAG透過AS接頭直接燒錄文件(.sof)至EPCS中。此時FPGA沒有任何動作。
2.經由FPGA對EPCS燒錄,必須把文件(.sof)轉成其他如JIC檔,並加上FLASH LOADER,透過JTAG接頭燒錄EPCS,這是FPGA就會有動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用的就是第一种方式,我想在下载过程中看EPCS四个引脚,但用示波器看不到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其實這種燒錄模式,就是透過JTAG直接燒錄SPI FLASH,你可以看一下FLASH的 datasheet 有關寫入的部份,再去量測信號。

网友:
你可以看EPCS的芯片文档,,不过下载器下载时候好像比较复杂,不只是写,还有读验证什么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说的读是读数据还是读状态

楼主:
   看过了。。。FLASH用的SPI接口,但用示波器测下载过程发现那四个口数据不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通常會採用加密或是其他方式做燒錄資料的保護,我不太明白你說的數據不對是如何?可以貼個圖來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这样的,我想了解AS模式下,下载数据到EPCS中数据的具体格式,我想知道上位机是不是先写数据在进行读数据操作(如果需要),然后我在下载数据到EPCS的过程中用示波器监控EPCS四根引脚发现根本没有写数据的过程。或者你知不知道上位机是否需要读EPCS数据,如果读是不是在写数据之后,感谢大神指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如圖中,燒錄EPCS有多個選項,program , Verify, Blank Check......。
看你勾選哪幾個,Programmer 會執行相對動作,因為實際的情形我並沒去看過波形,可能沒辦法幫到你。但是你可以試著一個一個打勾後,去看看FLASH端是否有信號可量測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哎,试了,但用示波器看不到FLASH端口有变化很奇怪,但程序确实下到FLASH中了,因为再上电FPGA执行了相应程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FLASH燒錄時的波形會變化的很快,可能一閃就沒了,沒有邏輯示波器或是有觸發捕捉的,你應該看不到任何信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示波器各种模式都试了,但怎么都看不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