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.18bcd 后仿提取寄生参数starRC GUI-flow 求助!

楼主(2018-01-14):
我在使用smic.18bcd工艺提供的StarRC GUI-flow做版图参数提取时出现了错误提示:
ERROR StarXtract
ERROR 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'"metal6"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
等等一系列我并没有使用到的版图层次报错。
当我搜索这些layer时只发现在pdk的lvs文件里存在,但是lvs文件我是按照smic的guide修改过的,采用的是1P4M工艺选项,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。
StarRC我之前并没有用过,也不太清楚guide里面要我加载的一些文件是做什么用的,在Run Cockpit中写入了
device_mapping_file  和 layer_mapping_file
在extract parasitices里面写入了
extra_cmd  ***.nxtgrd  ****.map
在device extraction里面写入了
hcell_list
这些文件我都查看过 所选取的工艺选项应该是正确的,没有出现metal6 metat 5等层次

还请大大们不吝赐教,流片时间临近心慌的不行,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!

网友(2021-06-04):
您好,请问一下smic的StarRC GUI flow里边提到的StarRC_cockpit_cmd在哪啊,我在starrc的安装目录中没有找到

网友(2024-01-29):
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