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针对异常用例的结果比对,有什么好方法,不让异常比对呢?

楼主(2018-01-14):
就是怎么弄,让平台能识别正常结果和异常结果,因为异常结果也进行比对的话,会导致出错。

网友:
异常的激励应该也是你的环境控制下发的吧?可以在这个过程中,关闭自动比对。

网友:
我们在实际的使用中是通过在环境中增加define参数的方式实现的,然后在命令中增加对应的参数来控制是否进行比较。

网友:
同样是通过给参数  关闭自动对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是给scb加个开关吗?比如,第多少帧不做比较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好意思,这几天没有上线。你说的意思我可能理解错了,我们验证的时候会做专门的造错测试,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scb中通过加define参数的方式关闭数据比较的功能,就相当于对所有发送的数据包都不做比较了,然后通过查看波形确认rtl是否是正确的;不过如果你能确定那个数据包是不需要比对的,应该可以在scb中增加判断来针对指定的数据包不做比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

网友:
1、正常-异常-正常
2、关心异常后能否恢复。
3、关心异常时是否能报出来,如果做了相关异常上报的话。
4、关心异常后再正常时上报是否正确,不要因为异常导致了正常的上报错误。

以上就是异常测试场景需要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。一般在环境搭建时就要考虑,异常场景很多很复杂,不能只靠个别用例以及波形确认来验证,必须通过随机+自动比对。
先说这些吧,呵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主要是不好确定什么时候打开比对开关,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比对错位,结果都是对的,就是这个正确值和下个正确值比较了,您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就是这种正常异常正常,什么时候打开比对开关呢?又可以避免比对错位的情况呢?您有什么方法呢。

网友:
如果你是以 transaction 的 object 傳給 scoreboard, scoreboard 以期待的 object 的和經過 DUT 收到的 object 來比對的方式, 可在期待的 transaction object 加入一 attribute 為 error injection 表示是此為 error 的 transaction,而 scoreboard 收到此 object 就不比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