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问关于L(f)和S_theta(f)之间的关系

楼主(2018-01-14):
被这两个概念有点绕昏了,按照razavi的书上的理论,这两个应该是相等的,截图如下   可是在designer‘s guide上面又显示着有个0.5的关系
这之间是为什么呢
还有请问一下,如果仿真PLL的phasenoise,把vco输出按照period取出,也就是定义变量是过不同的沿之间的时间长度,对这个离散随机过程做功率谱得到的是S_theta(f)吗?
求问各位大牛,谢谢了

网友:
直观的理解就是幅度和相位各对相噪贡献一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是razavi的书上推到出来的确实两者相等啊,不太理解了,还有后面那个问题能麻烦您看一下吗,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只是定义问题,请参考Wikipedia上Phase Noise词条。

楼主(2018-04-21):
回复 网友A:

   按您这样理解的话是不是反了,应该L(f)=2S_theta(f)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