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鼠标放在一个元素上面,这个元素

楼主(2018-01-15):
virtuoso鼠标放在一个元素上面,这个元素就会高亮,如图所示,我现在是黄色,有点晃眼睛,麻烦打神帮我看看在LSW中哪个层对应的是这个颜色,(不是选中高亮的那个颜色,是鼠标放上面就会亮的),display options中dynamic hiligit这个功能的颜色。

楼主:
1

1
图图

网友:
改display,  y0-y9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对

网友:
改 All Packets 中的dynamicHigh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啦对啦  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  和功能名字一样  非常感谢

网友(2018-06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楼主,我是IC6.1.6,没找到你这个问题的相关设置,只在options--display下有个dynamichight选项可以勾选,但是无法调颜色,请问你后来是具体怎么设置的,可以详细点吗?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在display resource editor中修改这一层

网友(2020-03-2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我想修改一下被鼠标选中的线条的粗细,但我在display resource editor 中没有找到

网友:
带个墨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