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一个工程下生成的ip核怎么能够添加到另外一个工程,而不需要重新生成?

楼主(2018-01-15):
在一个工程下生成的ip核怎么能够添加到另外一个工程,而不需要重新生成?PS:需要的IP多

网友:
哪一个工具的?

网友:
可以用,环境不变的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同样版本的ISE和modelsim,为什么换台电脑之前的工程就打不开了,如何解决,多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ISE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vivado里是在另一个工程的设置里,把包含新IP的路径添加到工程的IP仓库去,然后就能在IP catalog里面搜到新IP了,ISE应该有类似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