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PT报告解析

楼主(2018-01-15):
请问像这种transition的违规需要解决吗?怎么解决?

网友:
有具体cell  information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第一个是BUFFER,后面两个是levelshift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一下产生的原因,前后net是否有dont_touch之类的

网友:
应该是要修掉的,不过先分析原因,退一步,可向前端确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要怎么看?我没分析过此种原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highlit一下产生violation的net,是否过长或者fanout太大之类的,一般tool会处理的,不会有这么大violation,除非no  route或者
有dout_touch之类的属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首先谢谢回答。现在贴出ICC版图,最上面是U10,其他的都是levelshift,net并不太长呀,是因为挂的cell太多了吗?脚本里面也没有设置这个net为don't touch。

网友:
21的transition太夸张了吧,扇出太大了?

网友:
你得去PR工具里看是不是没修掉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it looks like the buffer drives too many  levelshift, if the net  has not  special  attrirbute , may split fanouts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除了插入BUFFER,增加驱动,,还有什么办法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这只能增加驱动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spilt fanout, 把后面的fanout分成几个buffer去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大神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no  thanks ,  study  together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see your  letter, you are  good! Ps:  i  dont  have  authority to reply  personal  letter , so sorry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can you reply here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ye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可以创建几个和U10(驱动BUFFER)一模一样的cell,来分担fanout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只要不影响前一级都可以,可以用不同size的buffer(不是一定要一模一样),稍微split也不会插太多(只要解决vio就可以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 you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i'm  not  often online , if  has other  question , may  can send email or other ways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send  your  qq  or wecaht  by  personal  letter , then send my email to you 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sen you qq or wechat by personal letter

网友:
send  your  qq  by personal  lette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,我在ICC中具体怎么实现呢?用哪条命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