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中如何进行功能覆盖率收集?

楼主(2018-01-15):
UVM中如何进行功能覆盖率收集,covergroup具体写在哪里?求具体,谢谢回复!!

网友:
我用过别人写的covergroup,直接放在和dut同层的目录下,文件命名为****.psl,ncvlog 中直接加cov_f 和psl路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回复 ,问题已解决,我把covergroup放在monitor里面。

网友:
一般要求cov写成一个断读的文件,你所说的在哪儿写,应该是在哪儿去采样吧。
单独定义一个cov的class,每一个cover group对应由自己的采样函数,采样一般实在mon或者rm中。
其实放在什么地方采样都是可以的,放在这两个里面主要是考虑到验证环境的重用性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,makefile里面的功能覆盖组的报告指令是怎么写的呀,目前想连续收集不同testcase跑出来的coverage

楼主(2018-04-26)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您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cm +line+.....等等覆盖率,这个在网上有很多,不是很复杂

网友(2018-06-04):
很实际的问题,很多教程里都没涉及到覆盖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