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的时候出现标准单元没有的模块,且版图也有相应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15):
如图,综合的时候出现标准单元没有的模块,(clk_div16)连接的标准单元,这个单元貌似在我得标准单元库中并没有,与之相似的倒是有,多几个字母。encounter floorplan的时候,这个模块直接出现在了电源环地环的位置……

小弟刚接触后端,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啊,谢了先

楼主:
我把第一个图出问题的地方圈出来了

网友:
这个物理尺寸那么大,一看就不是标准单元,你去差一下这个模块的lef属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,似乎是io,可是这个设计我并没有加io,所以应该是综合出问题了,请问大神,我想加个只调用指定io的约束,大神知道怎么加么

楼主:
自问自答 set dont use {io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