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做工程,直播错误2,硬件连接错误。

楼主(2018-01-15):
硬件始终连接不上啊。以前倒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后来是重启计算机就可以了,但是今天重启都没有作用。
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错误,是怎么解决的。

楼主:
又有新的错误。
驱动也没有问题,明明上午能用的,晚上就不行了,各项连接也没有动啊,连接不上,但是具体哪里错误定位不上。

楼主:
没办法去xinlix的网站上看了各种各样的解释,差点哭了。
但是好歹解决了问题。下面开始说人话:
我的系统是win10,64位。问题定位是驱动有问题,我觉得可信的说法是Windows系统自己给加了个驱动,结果不能用了,应该用装vivado的时候自带的cable驱动,然后我又装了一下vivado,不要紧张,不是全盘装,只是装一个200M左右的东西,下面会有贴图,细心点就没有问题,我装了一下就连上了,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名字是programming cables,他的下拉菜单是Xilinx usb cable.以后可能还会出问题,我会在这个帖子里增加内容。

楼主:
今天我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就是硬件连接不上。
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,都不行,驱动看不出有问题。注销计算机也不行,重启没有试,但都不是原因。
后来我搜索相关的帖子,比较认可一种解释,那就是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驱动能了不够。今天我在各种原因都排除后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,换了个USB接口,行了,笔记本电脑上的三个usb只有一个能用。

Re: ERROR: [Labtoolstcl 44-494] There is no active target available for server at localhost. Targets(s) ", jsn1" may be locked by another hw_server.
Options

‎07-05-2017 12:42 PM

Solution is use a USB port that is capable to provide 500mA +. Many notebooks and even desktops don't have such power on all ports.

网友:
多谢分享经验,这个有时候真的折磨人

网友(2018-08-10):
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2016.2 与 2018.1 版本,其他版本未测试

网友:
之前也遇到过,台式机前面的USB不能用,换到后面的USB就可以了
好像和供电能力也有关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