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 verilog/verilog 如何使用变量控制位宽

楼主(2018-01-15):
我想拿一个变量,根据这个变量的值去得到一个8*n{1'b1}的数(也就是n个连续的FF),然后拿这个数去做字符串拼接。 请问这样的描述应该怎么样处理?  直接使用变量会编译非法报错,请各位指教下,基本功有点差。。。恶补中

楼主:
请各位帮帮忙 先谢谢了~

网友:
for ( int i = 0; i < n * 8; i ++ ) begin
    var[i] = 1'b1;
e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十分感谢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除了这样之外,这样的问题可以使用位操作解决吗?

网友:
你的n如果是个parameter还有可能,sv下面的语法均要求里面的n是常量,你这n如果是变量的话不好搞a[0+:n]
{n{1'b1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