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采用将双口RAM挂载到emif总线上面?

楼主(2018-01-16):
如题,AD采集到的数据通过FPGA存进一个双口RAM中,但是输出的话想用MricoBlaze将RAM所存的数据读取出来,emif总线的地址位宽为14位,RAM的地址为[11:0],想请教一下具体该如何实现? (知道采用地址译码的方式,但是需要具体的实现方法) 谢谢`

网友:
2015年就注册了, 按理说,现在也不应该是伸手党了吧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不太明白你说的挂载到emif总线上是什么意思
   是用emif总线控制ram接口信号进行读操作??
   直接读就好了,有什么问题
   只需要考虑emif的地址的单位是什么,byte还是word,然后进行一下转化
   ram的地址表示的单位跟ram数据宽度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