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完发现有一个模块里的reg ck pin tie 0了

楼主(2018-01-16):
1. 综合完后,有一个module里的所有reg的CK pin都tie 0了,但是top level clk 送到这个了module。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或者知道咋弄么?
另外再问个问题,formal的时候发现有很多reg不见了,发现是综合的时候优化掉了,这个正常吗?因为有很多,所以不放心

网友(2018-03-12):
代码有问题吧,虽然clk送到了这个模块,可能内中有个什么逻辑将clk归0了。
formal的时候发现reg不见了,很正常。如果代码写的时候将reg的值赋成了一个定值,即复位的时候与赋值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值,那么这个reg就会在综合的时候优化掉。不影响功能就不需要管。

网友:
读gtech网表,检查下时钟端逻辑连接
优化掉的寄存器每个都要检查确认
常数优化可以设变量关闭
但会有功耗代价

网友:
原因1:时钟始终被关断
原因2:这个寄存器后面用不到,是冗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