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模检测电路求助...........

楼主(2018-01-16):
背景介绍:
        目前小弟在做一个全差分电荷泵,差分输出端的共模电压是0.6,电源电压是1.2。
        差分输出端的摆幅在0.3v-0.9v之间,也就是vout+:0.3-0.9 vout-:0.9-0.3,共模在0.6v。
问题:输出端电阻在5M左右,共模检测用电阻检测的话,需要50M,太费面积!
        只用电容检测的话,没有直流点。
        目前没想出一个好的共模检测电路,望大家帮帮我!谢谢了先.........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共模检测方法不止电阻,好几种呢。可以考虑开关电容(类似电阻),再就是四输入放大器(类似比较器)似乎也可以。即使是要求得到准确的共模电压,应该也有比较简单的办法,暂时想不到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(1) 这个0.3v/0.9v是电荷泵的输出,这个输出是变化的,具体说应该是0.6+delta和0.6-delta,delta:0-300mv,
    (2) 该电压是给VCO用的,用开关电容的话,会有时钟馈通,电荷注入等问题。
    (3) 你说的4端比较器我之前用过,两个PMOS对:一对输入0.3和0.6,一对输入0.9和0.6  然后把电流加起来。。。。。。NMOS差分对同理。
            只是输入端的电压差比较大,很难保证差分对能一直工作.....如果保证差分输入在0.3/0.6的时候能工作,那么在差分输入0.6/0.6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,
            不知道你说的4输入比较器是不是这种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额。想到了一个办法,接高输入阻抗buffer后加再电阻串,缺点是如果速度要求快的话功耗太大,而且增加了offset和noise。

但是既然大电阻你都能接受,说明速度要求不高,也不在意电阻串失配面积噪声的缺点了。

感觉任何电路都有缺点,看怎么用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开关电容还是很好用的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的意思我大致明白,就是电荷泵输出的两个电压0.6+delata和0.6-delata,先接入到一个buffer(这个buffer还得是rail to rail的),然后再串电阻,取出共模。
这个方案是可行的,只是buffer的功耗会比较大哦,老板的意思是低功耗,小面积......如果最后万不得已,估计会采用此方案。这个方案也是通用的做法.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也是办法,这个就怕输出端的ripple问题,电荷泵输出的电压需要是稳定的,它动了,VCO输出的频率就稳不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