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rout后怎么所有连fram的线都提示short

楼主(2018-01-16):
fram是lef提取的标准单元  check library 也查过了怎么回事啊  找不到原因 所有连接pin的地方都报short

网友:
有lvs报告吗
check_lvs -checks {short} 看看报错的net1和net2分别是什么;
所有pin都short可能是pin那里有routing blockage, 我见过一次..这种情况只有一个net1, net2是<null>。

楼主:
lvs报的是真错  不是所有pin都报错了  两个net都有  确实短路了  错也没有那么多  但还是很多
我rout用的是autoroute  那个zroute总是在修drc错  一直完不成  drc错就是所有pin提示短路
一点都亮le  做一下lvs有的  报的错就不是所有pin都亮

楼主:
我上传不了图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没有更多信息不是只能靠猜了吗   可以传图的, 回复的时候点高级模式, 插入图片的代码是

[attachimg]img_id[/attachimg]

楼主:
还是不会上传  就是插入图片选完了传不上去  代码那个怎么回事

楼主:
还是发不了图片  那个代码怎么回事不会弄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  emmmm....

楼主:
是把

复制到代码里  然后发送吗

楼主:
check routability  错误显示所有pin  包括fram的和外围的都blocked

楼主:
运行check routability  报告中所有的pin  包括fram中的和外围的都blocked port

楼主:
怎么发不了贴了

楼主:
check routability  报告中说所有pin包括fram中的和外围的都blocked port

楼主:
运行check routability  报告显示所有pin  包括fram中的和外围的都被blocked po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