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cl脚本求助,解决后20元红包

楼主(2018-01-16):
各位好,咨询个tcl脚本问题,要从图片上的数据中提取 n1000gat($name) 所在行(必须是括号里的第一个数据),脚本该怎么写呢?  我写的是regexp {(.+);\n(.+? .+?\($name,.+?\);)\n} $str the_str the_str1 out_line   ,花括号{}里面的$name 并不能识别,这该怎么处理呢 ?或者有什么好的写法么?

20元红包感谢哈!!

网友:
不太明白明明是只要提取n1000gat行,却要去匹配上一行的内容,再匹配这一行,你确定你匹配的时候整个都在?

网友:
大括号阻止变量内插
把命令set成变量, 大括号转义之后eval或者echo变量执行。

楼主:
需要匹配的文件在s5378.txt里,假设   abc ABC_xxx(ddd,yyy,zzz); 这种类型中,括号里面第一个字符串存在某变量$name中
,需要匹配整个文件并返回其所在行的所有内容。$name必须是括号里面的第一个字符串,并且这样的行是唯一的,这样的正则表达式匹配该怎么写呢?  红包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要返回一整行的内容,并且变量必须在括号的第一个位置,因为这个变量可能在其他行的括号的其他位置,您有什么其他号的写法么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高手能帮忙写个么,有红包感谢

网友:
regexp “(.+);\n(.+? .+?\($name,.+?\);)\n” $str the_str the_str1 out_line

楼主:
你好,换成双引号我试过,不满足匹配条件的也会匹配成功。
如果你方便的话,调试一下,重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set name "n1000gat"
set f [open /xxxxxxxxxxx/test0001 r]
while { [ gets $f line ] > -1 } {
    if { [ eval "regexp {$name,n\\d+gat,n\\d+gat} \$line" ] } {
    puts "line=$line"
    }
}
close $f

测试处理下面的数据可以得到结果 line=N0R2_495(n1000gat,n419gat,n12529gat);

NOR2_496(n1004gat,n1000gat,n429gat);
NOR2_491(n1199gat,n1123gat,n1000gat);
N0R2_495(n1000gat,n419gat,n12529gat);

读取以上3行只输出最后一行, 不知是否正确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尽量不逐行匹配吧,毕竟几千行文本,效率太低了,能加Q嘛?私信你了

网友:
不逐行匹配 还能用正则匹配到模式的写法 哪位dalao知道算法可以分享一下吗? 我实在想不出..

网友:
没人回复了,我也想看下不逐行怎么写

网友:
cat s5378 | grep "n1000gat"
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