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SAR ADC中的电容阵列驱动电路如何设计

楼主(2018-01-16):
像这种,在电容开关时序确定的情况下,如何具体设计电路来控制电容一端的电位呢???感觉有点蒙,不知道如何下手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下

网友A:
比较器后接移位寄存器就ok了

网友(2021-05-20)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后接移位寄存器就ok了

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,我现在设计一个电容阵列,采样时上下极板都接地,采样电容接输入信号,然后比较阶段,MSB电容接vref,比较后结果再判断上下极板接什么电位
但是寄出去输出的值到电容开关控制该怎么实现呢,既能保证采样阶段寄存器为0时,上下极板都接地,同时在正常工作后,根据寄存器的值使得上下极板开关反向,是否是通过控制信号实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