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利用FPGA进行AD转换后进行乘法运算

楼主(2018-01-16):
如题,AD程序是现成的,可以正常工作,乘法器我是用IP核做的,顶层文件如下面截图。输入信号我接的是信号发生器的1kHz,4Vpp(峰峰值,幅值为2V),我用乘法器做平方(所以输入都为ad_ch1),经过乘法器之后应该输出为4V,但是我通过串口小工具查看,输出峰值接近5V,不知为何,特来求助。

网友:
AD和DA的转换关系又不是一 一 对应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有DA啊,初学小白,请明示。。我附上生成的RTL图表

网友:
首先你要保证你ADC输入的数字信号计算出来就是2v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从AD输出可以看出,我一条(ad_ch1)输出是接到乘法器,另一条(ad_ch2)是接到了原始的AD程序入口(U2),由于是我用示波器双输入,可以控制输入信号,我从ad_ch2口可以得到到正常的2V输出,但是同时ad_ch1出来的就不行。。不知我理解你的意思对了没?谢谢指正。身边没有可以讨论交流的人,所以非常感谢,希望能持续关注

网友:
ADC输入是a,输出的不会是真正的a的二进制数,应该是乘以系数C,即输出的是aC。平方之后就是  ,你仍然按C折算,读数就是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,找到原因了!!是AD后面的程序问题,这边AD转换的算法没有问题。。不过还不能确定,明天再试试!非常感谢提醒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您好,问题解决了部分,现在也是有输出,但是要看截取多少位才可以。因为经过乘法器输出24位,而下一级的16进制到10进制的转换要求输入为12位,所以我截取了乘法器输出的12位信号,从[19:8]这个区间的值是最准确的,但是仅限于输入峰峰值位4的情况,其他情况不准确,请问您有没有这种数据截取的经验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