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0.18工艺画版图,创建via,没有M1_CT等

楼主(2018-01-16):
新手正在学画版图,系统Redhat5.5虚拟机安装,版本IC615。
在用SMIC0.18工艺画版图的时候,按照教程应该有M1_CT,M1_SP这些快速插入via的选项,但是我这里只有下图几个。
打开tf文件看了一下,该有的全都有,库在library path中已经添加过,且自建的库已经attach到smic18mmrf库上。
参照论坛里一个和我类似问题的帖子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30824-1-1.html,在Technology File Manager 重新load tf文件到smic18mmrf库,如下
问题仍没有解决,把M5_M6注释掉重新load,在版图Create Via中仍有这个选项。感觉问题在于Layout L这个程序和tf之间的联系没有建立,但不知道应该如何操作,希望大神指点一下!

楼主:
或者有人也用SMIC18工艺的,告诉我M1_SP,M1_SN,具体结构是什么样的,tf文件中M1_SP和M1_M2比多了一行代码,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手动画也不会画呀!
当然更希望有人能帮忙直接解决1楼的问题,感激不尽!

楼主:
没人回自己回个吧,在帮助文档中发现如下说明:
In both the Create Via and the Edit Via Properties forms, viaDefs are listed in the order as they are defined in the validVias list in the technology file.
解决办法:
tf文件中,在validVias()中添加所需的列表,当然必须是viaDefs()中已有的。
duang!

楼主:
发现根本原因是SMIC新版本的工艺库,需要执行SMIC_PDK_install文件来安装工艺库,然后再添加这个工艺库到manager当中。这样操作就不会出现1楼问题了。
楼上歪门邪道,tf文件还是不要乱改的好!

网友(2018-04-08):
能分享下PDK吗?

网友:
能分享下PDK吗

网友A(2020-03-03):
不要乱改啊。
这个问题shift E,在via create default里选foundry

网友:
能分享一下这个库文件吗?感激不尽

网友(2024-02-03):
我也是这种情况,请问你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现根本原因是SMIC新版本的工艺库,需要执行SMIC_PDK_install文件来安装工艺库,然后再添加这个工艺库到ma ...

我也是这种情况,请问该怎么解决

网友(2024-04-28):
引用 网友A:
不要乱改啊。
这个问题shift E,在via create default里选foundry

解决了!感谢!

网友:
在tf里面加了后,是可以在自己的工作界面看到相应的via or ct,但后期其他人在看这个版图的时候,会在你定制的via or ct的地方出现白框,除非导出gds采用将孔打撒的方式,但这样做会导致再次修改孔的时候较为困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乱改啊。
这个问题shift E,在via create default里选foundry

太牛啦

网友(2024-06-15):
引用 网友A:
不要乱改啊。
这个问题shift E,在via create default里选foundry

改哪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