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cadence输入将输出的方波变成二进制的形式

楼主(2018-01-16):
请问cadence输出的方波能不能通过设定阈值的方式,把他转换为二进制的0和1,就像modelsim里面一样。hspice里面是由这种功能的,不知道cadence里面可不可以。
请教各位了~

网友:
plot出腰转换的波形,在波形窗口菜单中有A/D和D/A转换选项

网友(2023-07-10):
博主解决了吗?怎么把波形转换为二进制波形

网友:
选中要转换的波形,点击菜单栏的 Measurements -> Analog To Digta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