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工程上的多时钟周期约束的若干问题。

楼主(2018-01-16):
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:
就是多时钟周期约束的负面作用是什么?

真正在硬件上进行时序检查,我发现用的最多的就是多时钟周期约束,setup不满足,就根据setup见红的时间大小宽松几个相应的时钟周期,同理对于hold不满足,就根据hold见红的时间大小宽松几个相应的时钟周期;我的说法没有问题吧。

副作用:约束错误了怎么办(只是简单的把见红的地方约束没有了)?我遇到的问题是功能仿真效果挺好的,跑到板子上抓一下波形,简直错的离谱,我怀疑是约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,另外我正在筹划重新功能仿真一下,因为我有做程序移植。

点开report timing summary,接着点开见红的setup(假设见红setup是-1.75ns),对应的有问题的路径一般会有好多条,选择第一个有问题的路径,右击选择set multiple path,下级菜单又有两个选项,第一个是startpoint to endpoint,另一个是source clk to destination clk,该选哪个呢,我感觉选
source clk to destination clk麻烦少一些,我选了source clk to destination clk之后出现一个对话框,这里又有分流,source clk 和 destination clk是不是同一个时钟(假设时钟同步),是同一个时钟的情况下,假设这个时钟周期是0.5ns,那么显然setup 应该设置成4(setup宽松3个时钟周期),由于是同一个时钟所以start 和end选项没有意义,之后再点第一条路径把hold设置成3(hold宽松3个时钟周期,有没有必要呢,hold不红的话),之后应用观察是否约束成功了。假如是慢到快时钟加一个end就行了,快到满加一个start就行了,但是应该把setup 还有hold设置成多少才对呢?

时序约束一直无法很好的 理解,希望有大神给高屋建瓴的讲一下,结合我上面提到的应用中遇到的问题。

网友:
个人理解,设置多周期约束是针对那些launch clock打出的数据,不要求在下一个capture clock必须锁存的路径,和set_false_path比较像
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,你是要在下一拍使用前一个寄存器打出来的数据,简单地设一个多周期约束,从时序报告上来说slack是消除了,但是对于你的系统来说,功能依旧是不满足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觉得与set false path不一样,我觉得set multiple path更像是流水线,过程可能有所增加,但是结果不应该有问题,比如进入一个组合逻辑的数据一个时钟只能出不来,可以把setup宽松一个周期,之后就读到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的,但是你要确保你下个时钟出不来的结果不会影响你系统d的设计;而不是说看到有路径不满足时序,就设一个multicyc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您的回复。
说的有道理,重新更改设计感觉难度一下子大了好多,好不容易功能仿真过了,结果时序不满足,又要重新调整结构,难之又难。。。
另外您认为set multiple path是怎么影响到系统的功能的?我在这里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