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可以知道信号从IO口到FPGA内寄存器的延迟吗

楼主(2018-01-17):
我再FPGA内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,我想知道从信号开始产生到信号从IO口输出这中间经过的时间,可以通过ISE内的工具查看得到吗?或者这个延时一般在什么量级上,谢过各位大神!

网友:
当然可以,在FPGA EDITOR里面可以看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FPGA editor里面我看有很大一块逻辑图,想看两个寄存器间的延时只能一根一根线点上然后点delay进行查看吗?十分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