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请教

楼主(2018-01-17):
关于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命令,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:
issue1: PT这个命令的选项[-analysis_type single | on_chip_variation], DC这个命令的选项[-analysis_type bc_wc | on_chip_variation],
             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?
issue2: 个人认为在设置 operating_conditions时有三种analysis_type:
   A: single,此时max和min的分析只用一个库operating_conditions,比如综合时吃max库,那么setup分析时lauch path+data path用max库延时,
                   capture path也用max库延时;如果进行hold分析,两条路径也都用max库;
   B: bc_wc,此时max和min的分析用两个库operating_conditions,前提是必须指定一个max库,一个min库。比如综合时,那么setup
                   分析时lauch path+data path用max库延时,capture path也用max库延时;如果进行hold分析,两条路径都用min库;
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只指定一个库,即使用bc_wc分析模式,那么max和min的时序计算也只能用一个库的信息。所以想让这个模式正确工作就
                   必须指定两个库,一个max一个min。
   C: on_chip_variation,此时也必须指定两个库,一个max一个min。setup分析时lauch path+data path用max库延时,capture path也用min库延时;
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进行hold分析,lauch path+data path用min库延时,capture path也用max库延时。所以想让这个模式正确工作就
                   必须指定两个库,一个max一个min。
issue3: 既然operating_conditions时有三种analysis_type,但是DC的命令只要指定analysis_type,那么只能指定 bc_wc | on_chip_variation,
              是不是如果不指定analysis_type,缺省是single模式呢? PT就不支持bc_wc模式?
issue4: 同时指定max和min库的方法,是不是有两种?:
              A:  通过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的-max和-min, -max_library和-min_library选项;
              B: 通过set_min_library命令,即使set_operating_conditions不带A的选项,工具也能通过这个命令知道max对应的min库,
                   从而在timing分析时,如果指定bc_wc或者on_chip_variation时,可以用两个库的时序信息。
issue5:set_timing_derate命令的作用?是不是只要这个命令设置了,不管哪种分析模式,最后的timing计算都得乘以的个命令设置的值?
             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人为的对 on_chip_variation进行建模或者增加一些时序上的裕度,让timing分析的结果更加保守一些。

不知道上述的这些理解是否正确,请各位大侠指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