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问个地址空间问题

楼主(2018-01-17):
芯片内部是32bit总线。flash地址空间是0x01000000-0x0103ffff,0x40000 = 256*1024
那么每个地址是不是应该对应的数据为32bit?
如果是对应32bit,那么这个flash大小是不是应该为256*1024*32bit ?
也就是256*1024*32/8=256*1024*4=1Mbyte=1MB ?
请帮忙解答

楼主:
没毛病,我理解了
如果别人问flash多大,你可以说256k word或者说1MB,后面应该补充是是32位宽。
那么别人就知道flash能存储32Mb的数据

网友:
芯片内部是32bit总线。flash地址空间是0x01000000-0x0103ffff,

每个地址空间应该是1byte吧?  如果你说的这个空间是你在datasheet上看到了, 那么应该是0x40000x8bit这么多。

网友:
芯片内部是32bit总线。flash地址空间是0x01000000-0x0103ffff,0x40000 = 256*1024
那么每个地址是不是应该对应的数据为32bit?

--------------------
你指的每个地址是啥意思,0x0103ffff和0x0103fffe是两个地址吗?
SOC系统都有数据对齐的问题;

32bit系统,4字节对齐,正常的系统是0x0103fff0到0x0103fff3 对应一个32bit(1字节、2字节、3字节,4字节),这就是一个字节对应一个地址;

你总线就读这个32bit数据时,只需要发出0x0103fff0这个地址,

读下一个32bit数据,总线发出的地址是0x0103fff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