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,常用的修IR-drop的方法有哪些?

楼主(2018-01-17):
请问,常用的修IR-drop的方法有哪些?求助,除了加宽局部的strap

网友:
宽power线 多放电源线 多方电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,做项目遇到两个疑问,请教前辈:
1.当发现MEM处有IR drop,怎么办?加宽这个MEM的上方的power strap吗?还是也可以调整floorplan修IR drop?这个MEM放在其他地方应该也同样会有问题吧?
2.如果在这个MEM周围加dcap?具体应该遵守什么规则?这个MEM有4个边,贴着这个MEM的四个边加吗?还是根据IR drop的大小,选择加几个边就行?每个边可以加几列?几行?加多少需要计算吗?

网友B(2020-01-14):
请问楼主现在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现在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?

您好,您这边 解决了吗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?有谁知道的能普及一下吗?

网友(2020-05-15):
求大佬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

网友(2021-03-31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嘛?我也有问题!!我dfm阶段的ir drop全是红色的,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好像是在AP层create_power_strap可以解决,但是我一直摸索不到合适的option来让我的ir drop变好一点,枯了

网友(2022-07-15):
1.当发现MEM处有IR drop,怎么办?加宽这个MEM的上方的power strap吗?还是也可以调整floorplan修IR drop?这个MEM放在其他地方应该也同样会有问题吧?
增强MEM上方的供电网络,线加宽,高层下来的供电网电阻要小,离source点要近;

2.如果在这个MEM周围加dcap?具体应该遵守什么规则?这个MEM有4个边,贴着这个MEM的四个边加吗?还是根据IR drop的大小,选择加几个边就行?每个边可以加几列?几行?加多少需要计算吗?
让工具加满就可以,将mem周围翻转较多的cell摊开摆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