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做IR drop分析时,选择的lib

楼主(2018-01-17):
请问,在做IR drop分析时,选择的lib应该选择哪个corner的?

网友:
看具体要求
一般来说 tt125或者tt25比较适中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用选择power最悲观的Corner吗?想不通哦,分析setup都用WC,分析power应该也是用最差的corner啊,不然怎么保证芯片在最差corner下的power没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觉得应该用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同公司不一样,有的还用ffg呢,ML功耗过于悲观了。一般认为RCMAX的tf搭配WCL的lib是IR最悲观的。适中的就选tt

网友:
不要用lib作IR。你可以用APL(A家)或者VoltageStorm(C家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之前一直以为WCL的库,是setup timing最差的corner,一定是power最好的corner,看来这并没有什么联系,之前是我想错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