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关于bootstrap switch

楼主(2018-01-17):
大佬们,有关于bootstrap switch 设计的资料吗?不知道里面的管子大小是如何设计的,希望大佬们能分享下关于开关尺寸的选择和原理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找篇论文看看,对照着做一下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原理知道,但是管子尺寸不知道怎么设计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L取最小,仿真一下,根据你的速度(导通断开上升下降)来决定管子W的大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