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小白求助:MPP画guard ring

楼主(2018-01-18):
各位大神好:      我按照论坛上的说法,在cadence中multi-part path中设置好了guard ring 的参数,然后,我点击hide,想用MPP画一个闭环的guard ring,但是,它老是提示 The master path cannot be created because it will result in a self-intersecting polygon. 意思是我不能让guard ring首尾交叠,但是不交叠的话,金属没有连接上,很好奇究竟应该怎么画这个环。。。。。我个小白在这里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分成四边画

网友:
只能刚刚好接上,不能重叠

网友:
画的时候 把 begin  、end offset 设置成0 ,就可以画闭环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恩,是这样的,谢谢您的回复!

网友:
用shift+g画guard ring ,可以首尾相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留个缺口,再次调用garding-ring 补上就行,我的就是这样的

网友(2025-07-07):
shift+g直接一键就画好了,真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