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Virtuoso 同名线直接连接指令是哪个

楼主(2018-01-18):
就是选中一个线名之后,Schematic全图同名的线都有高亮线直接相连,以方便查找?

楼主:
付费主题是什么意思?应该是悬赏解决问题

网友:
connectivity 菜单点开,里面有个MARK net,选择后去点线,这样整条线就都被点亮,UNmarknet 是把点亮的回复到不亮状态,但是有个缺点,就是你点亮的这条线如果是连接电容那么会默认电容是短路的,电容上下极板及其连线同时点亮。排除这个其他可以

网友:
快捷键9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9只是着色显示,如果图比较大的时候,颜色也看不清,我想有的是有一直白色连线接起来的那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是版图的,线路的怎么处理?不是着色高亮,是要直接同线名连线显示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55555555555

网友D(2021-06-30):
view --->Net Highlighting鼠标选中后会高亮并且把所有的相同name的net一起高亮

网友:
楼上正解,还显示飞线连接。

网友E(2022-01-26):
引用 网友D:
view --->Net Highlighting鼠标选中后会高亮并且把所有的相同name的net一起高亮

但是这个鼠标挪走后就没了 能鼠标挪走后也显示连接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但是这个鼠标挪走后就没了 能鼠标挪走后也显示连接线吗?

highlight 后 ,快捷键9,再选中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但是这个鼠标挪走后就没了 能鼠标挪走后也显示连接线吗?

打开net high lighting开关之后,把鼠标放到想要点亮的线上,然后按点亮连线的快捷键9,就可以保持net high lighting的高亮连线。其实设置点亮也可以很快找到同名连线,但是没这个net high lighting方便

网友F(2023-07-18):
引用 网友D:
view --->Net Highlighting鼠标选中后会高亮并且把所有的相同name的net一起高亮

请问我的net highliting突然只有点亮功能不显示飞线了是什么情况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我的net highliting突然只有点亮功能不显示飞线了是什么情况呢?

这个不太清楚,重启下试试

网友(2023-09-07)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我的net highliting突然只有点亮功能不显示飞线了是什么情况呢?

遇到相同情况了,不显示飞线,请问解决了不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