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rner仿真遇到不能load配置文件?请问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8-01-18):
Corner仿真遇到不能load配置文件?请问如何解决?

报错: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
希望各位大神指教;

网友:
什么配置文件?啥样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就是之前设置好的电阻、电容、mos管等等;   刚开始设置好,可以用;
   保存了之后,再次去load,就报上面的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