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多数据位宽时钟域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18):
对于多bit位宽的转换一般采用的是异步FIFO接口,但是有时候需要考虑资源占用的问题。如果多bit数据位宽之间的传递仅仅是参数数据(不带有效信号),而参数又很多,那么再采用FIFO的话感觉很不划算,所以想问一下是否还可以采用其他什么好办法解决跨时钟域的问题。具体可以划分为:多bit数据
1、由慢时钟到快时钟的传递。
2、由快时钟到慢时钟的传递。

网友:
一般多bit数据从快到慢时钟域传输用握手信号就可以解决了,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打两拍就可以了(一般是单bit)。

楼主:
单bit这样解决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对于多bit呢,如果多bit数据是变化比较多的话采用异步FIFO是可以解决的,但是如果多bit数据是参数之类的,对于这些是没有有效信号的,而且参数比较多,多到上百个,再采用异步FIFO岂不是很浪费,对于这种情况再来分析慢到快时钟和快到慢时钟域之间的转换,呼叫版主前来解答!

网友:
如果数据没有相关性,直接打2拍也可以;如果有相关性,又没有宽需求,使用握手的方法。

网友:
async-FIFO or using bit-sync indicator circuit

网友:
仅仅是参数数据(不带有效信号),打2拍。

网友:
造出一个有效信号出来,做单bit握手就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仅仅是参数,没必要打拍,浪费资源,从使用上去解决
   如果使用参数的电路能保证,参数稳定后再使用,不需要打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哥们说得很对,英文太好了

网友:
多bit非业务流信号,使用async FIFO太浪费了。
1.从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:
   多bit信号从慢时钟域传递到快时钟域,受限于信号的布局布线,如果有多bit发生变化时,不能保证他们传输到下一级时每个变化的bit都在同一时间点。这时有两种解决方法:
  1).使用 gray coding;
  2).用快时钟去采集慢时钟域的信号,当发现前后两拍的数据不一致时,做一个短暂的延时(这个短暂延时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线延时对慢时钟域数据的影响),然后采集慢时钟域的数据。

2.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:
  如上分析,这里也有两种方法:
  1).使用 gray coding;
  2).用快时钟去采样慢时钟,比如慢时钟是上升沿有限,那么就去采集慢时钟的下降沿,当慢时钟的下降沿来临时,把数据赋给慢时钟域的寄存器,这里需要考虑线延时和满时钟半个cycle的时长,确保在满时钟的上升沿能采集到稳定的数据。

网友:
如果仅仅是一些参数信号:
1. 如果不需要在运行的过程中配置, 那么直接不同步使用, 每次配置好了之后再启动运行模块。

2.如果需要在运行过程中配置, 那么在产生该多bit配置信号时,同时产生一个脉冲, 将脉冲从该时钟域同步到另一个时钟域, 另一个时钟域使用这个同步后的脉冲去load这个多bit配置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