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place后 check routeability 为什么fram上所有pin都被blocked

楼主(2018-01-18):
好像不是floorplan的事   排的很松也有这个问题  导致无法route

楼主:
fram是用标准单元lef 然后read lef命令做的 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  导lef用的tech lef只定义了金属和孔
blocked  pin 可能是fram的问题

楼主:
lef转的fram  cannot find via region  还有就是have invalid fattblspac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