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CS覆盖率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19):
怎么不让分号算入覆盖率中

听同学说有什么命令

但是去度娘查不到

求好心人

网友:
exclude掉不就行了嘛

网友:
你这是条件没达到吧?

网友(2018-02-25):
同样觉得是条件没达到,如果实在不想算覆盖率,直接exclude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已经解决了   用coverage on/off标注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问题已经解决了  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已经达到条件   不过分号会拉低覆盖率
   没有实际用处

网友(2021-03-18):
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