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et_clock_sense问题

楼主(2018-01-19):
综合报考里出现non -unate问题,查看时钟信号经过组合逻辑电路输入到触发器D端约束加入set_clock_sense -logical_stop_propagation -clock [get_clocks CLK]  [get_pins U3/A]为什么不能去除时钟路径no -unate问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non unate一般出现在clock mux同时有正反相时钟输入,或者异或门,如果确定不会同时有两种时钟同时存在,那设case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一般不用设,至多约束过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