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运行出错

楼主(2018-01-19):
错误如图,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?纯数字版图

网友:
没给cdl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给了,是.v文件转的cdl

网友:
cdl里面没有定义AOI211X1 等等,搜 SUBCKT AOI211X1肯定没有。需要调用基础STDCELL的cdl。

网友:
貌似没有include这些标准单元的cdl库,transistor level的,你.v转的是cell level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给全了吗?